过炉后起包拉尖不透锡有锡珠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0-06-04):
过炉后起包拉尖不透锡有锡珠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能说说吗

网友:
锡珠不用想了,一般都没有办法解决。 拉尖及包锡可以看一下你的预热以及助焊剂。还有就是波峰的流向

网友:
不透锡与孔径大小和焊盘的可焊性(氧化)有关,还有波峰高度和链速

网友: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最好是一个问题配一个图片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没有照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