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OS防反接问题点

楼主(2020-06-04):
图上电源反接时第二个表为什么还有电压,什么原因越详细越好

网友:
    因为你的防反接电路画错了。。。。反接的情况下Q1的体二极管导通,所以中间的D极就有负电压了。

网友:
    防反电路应该是输入电压接PMOS管的D极而不是S极吧?

网友:
    电池电压通过Q1的体二极管传过去的,如果要保证没有电压,需要将Q1、Q2对调一下

楼主:
    这个电路是量产过的,理论上只有一个Q2就行了,用一个Q2做防真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Q1感觉是多余的

网友:
楼主这图5V和零电位参考点连到一起了啊。。。

网友:
    防反接电路画错了,Q1应该是作为防反接

网友:
    这个电路看下

网友:
    你5V反接了,表2有电压是正常的,走Q1体二极管形成回路。防反接用Q2就可以了,Q1没用。

网友:
    Q1是开关管,Q2是防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