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PCB设计的五大难题,这么解决简单又有效

楼主(2020-06-04):
01、什么是20H原则?

20H原则是指电源层相对地层内缩20H的距离,H表示电源层与地层的距离。当然也是为抑制边缘辐射效应。在板的边缘会向外辐射电磁干扰。将电源层内缩,使得电场只在接地层的范围内传导,有效的提高了EMC。若内缩20H则可以将70%的电场限制在接地边沿内;内缩100H则可以将98%的电场限制在内。

我们要求地平面大于电源或信号层,这样有利于防止对外辐射干扰和屏蔽外界对自身的干扰,一般情况下在PCB设计的时候把电源层比地层内缩1mm基本上就可以满足20H的原则。
02、
PCB设计中,如何体现3W原则与20H原则?
第一,3W原则,在PCB设计中很容易体现,保证走线与走线的中心间距为3倍的线宽即可,如走线的线宽为6mil,那么为了满足3W原则,设置线到线的规则为12mil即可,软件中的间距是计算边到边的间距。

第二,20H原则,在PCB设计的时候,为了体现20H原则,我们一般在平面层分割的时候,将电源层比地层内缩1mm就可以了。然后在1mm的内缩带打上屏蔽地过孔,150mil一个。
PCB中的信号线分为两种,一种是微带线,一种是带状线。

03、
PCB中信号线分为几类,区别在哪?
微带线,是走在表面层(microstrip),附在PCB表面的带状走线,如图1所示,蓝色部分是导体,绿色部分是PCB的绝缘电介质,上面的蓝色小块儿是微带线(microstrip line)。由于microstrip line(微带线)的一面裸露在空气里面,可以向周围形成辐射或受到周围的辐射干扰,而另一面附在PCB的绝缘电介质上,所以它形成的电场一部分分布在空中,另一部分分布在PCB的绝缘介质中。但是microstrip line中的信号传输速度要比stripline(带状线)中的信号传输速度快,这是其突出的优点。
带状线:走在内层(stripline/double stripline),埋在PCB内部的带状走线,如图2所示,蓝色部分是导体,绿色部分是PCB的绝缘电介质,stripline是嵌在两层导体之间的带状导线。因为stripline是嵌在两层导体之间,所以它的电场分布都在两个包它的导体(平面)之间,不会辐射出去能量,也不会受到外部的辐射干扰。但是由于它的周围全是电介质(介电常数比1大),所以信号在stripline中的传输速度比在microstrip line中慢。
04、
什么是EMC?

EMC是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电磁兼容性,是指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对该环境中任何事物构成不能承受电磁骚扰的能力。传感器电磁兼容性是指传感器在电磁环境中的适应性,保持其固有性能、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

它包含两个方面要求:一方面要求传感器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对所在环境产生电磁干扰不能超过一定限值;另一方面要求传感器对所在环境中,存在电磁干扰具有一定程度抗扰度。
05、
PCB设计中区分模拟地和数字地的设计方法?
总结来说,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电容不通直流,会导致压差和静电积累,摸机壳会麻手。如果把电容和磁珠并联,就是画蛇添足,因为磁珠通直,电容将失效。串联的话就显得不伦不类。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特性不稳定,离散分布参数不好控制,体积大。电感也是陷波,LC谐振(分布电容),对噪点有特效。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陷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抑制作用,如果不能预知噪点,如何选择型号,况且,噪点频率也不一定固定,故磁珠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零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零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总之,关键是模拟地和数字地要一点接地。建议,不同种类地之间用零欧电阻相连;电源引入高频器件时用磁珠;高频信号线耦合用小电容;电感用在大功率低频上。

网友:
    电感用在大功率低频上

网友:


网友(2020-08-14):
    涨知识了,赞赞赞

网友:
    jyrklllr6lrr! [* X* D, O. Q4 e

网友:
    感谢分享,不过关于20H规则,在某次电巢课堂上有听到,双平面和多平面层板卡在20H的应用上并不像规则中说明的那样,存在一定的限定条件;电源层内缩1mm就可以的结论是哪里来的?常规最小电源和地平面之间距离最小也就0.1mm(常规板卡情况下),20倍的H要有2mm了,而且很多板卡电源和地层之间隔着信号层,那么很多情况下H值要达到0.1mm的好几倍,对应20H的值也要增加好几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