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画原理图库时发现part properties是灰色的,请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20-06-04):
小白请教,刚开始学习cadence,用的17.2版本,画原理图库时发现options中的part properties是灰色的,无法使用,请大神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打开别的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打开别的窗口。

你好,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我是在创建库文件的这个界面下操作的,按照教程应该是去打开part properties来隐藏pin name,但是无法这个界面无法打开。

网友(2020-09-24):
    像是capturecis的bug 你是不是库列表中选中了这个器件 我这边是单击或者双击一下绘制界面就好了

网友(2020-11-25):
    我这边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1-05-25):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2021-07-07):
    双击空白处,将pin name visible 改成True

网友(2023-09-13):
    我用的也是17.2,也是上边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