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测直流电阻的方法判断扬声器的阻抗

楼主(2020-06-04):
也可以用测直流电阻的方法判断扬声器的阻抗。

  一般来讲,用万用表测出的扬声器的直流电阻都小于扬声器的阻抗(对交流电的阻力),可以用测出的直流电阻值乘以1.25基本上就是扬声器的交流阻抗值(也有一部分小型扬声器直流电阻值接近交流阻抗值)。

  如果乘上1.25得出的数是小数,应取扬声器的标称阻抗值4、8、16、25的整数值。

  上述方法也适用测量耳机的阻抗值。

网友:
一般来讲,用万用表测出的扬声器的直流电阻都小于扬声器的阻抗(对交流电的阻力),可以用测出的直流电阻值乘以1.25基本上就是扬声器的交流阻抗值(也有一部分小型扬声器直流电阻值接近交流阻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