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自动售货机 编译后说我的激励文件有语法问题

楼主(2020-06-04):
  • module machine(clk,money_in1,money_in2,money_out,item_out,state);
  • input clk;
  • input money_in1; //投入10
  • input money_in2; //投入50
  • output logic [7:0] money_out; //退款或找零的钱数
  • output logic item_out;
  • output logic [2:0] state; //状态机的状态
  • logic timeing; //计时状态
  • logic [31:0] time_cnt_s;
  • logic [8:0] time_cnt_l;
  • logic [7:0] money_sum;
  • logic [7:0] money_sum1;
  • logic [7:0] money_sum2;
  • parameter S_init=4'b00,S_enough=4'b01,S_change=4'b10,S_out=4'b11;
  • parameter item=7'd50;
  •         initial
  •         begin
  •                 state=S_init;
  •                 money_sum1=0;
  •                 money_sum2=0;
  •         end
  •         always@(posedge clk) //分频模块,波形测试时需减小分频,方便看波形
  •         begin
  •                 IF(state==S_init)
  •                 begin
  •                         time_cnt_s=0;
  •                         time_cnt_l=0;
  •                 end
  •                 if(timeing)
  •                         time_cnt_s=time_cnt_s+1;
  •                 if(time_cnt_s==32'd5_000_000)
  •                         time_cnt_l=time_cnt_l+1;
  •         end
  •         always@(posedge money_in1) //投币模块,上升沿为投币
  •         begin
  •                 if(timeing)
  •                 money_sum1=money_sum1+10;
  •         end
  •         always@(posedge money_in2) //投币模块,上升沿为投币
  •         begin
  •                 if(timeing)
  •                 money_sum2=money_sum2+50;
  •         end
  •         always@(posedge clk)
  •         begin
  •                 case(state)
  •                 S_init:
  •                 begin
  •                         timeing=0;
  •                         money_sum=0;
  •                         money_out=0;
  •                         item_out=7'b00;
  •                 end
  •          end
  •                 S_enough:
  •                 begin
  •                                 money_sum=money_sum1+money_sum2;
  •                                 if(money_sum>=item)
  •                                 begin
  •                                         money_sum=money_sum-item; //求出找钱数
  •                                         state=S_change;
  •                                 end
  •                 end
  •                 S_change:
  •                 begin
  •                         if(money_sum>0)
  •                         begin
  •                                 money_out=money_sum;
  •                                 state=S_out;
  •                         end
  •                         else
  •                                 state=S_out;
  •                 end
  •                 S_out:
  •                 begin
  •                         item_out=item;
  •                         state=S_init;
  •                 end
  •         endcase
  • endmodule
  • module machine_test;
  • reg clk;
  • reg money_in1;
  • reg money_in2;
  • wire item_out;
  • wire [7:0]  money_out;
  • wire [2:0]  state;
  • machine i1 (
  •         .clk(clk),
  •         .item_out(item_out),
  •         .money_in1(money_in1),
  •         .money_in2(money_in2),
  •         .money_out(money_out),
  •         .state(state)
  •         );
  • initial  begin
  • $dumpfile("machine.vcd");
  • $dumpvars(0,machine_test);
  • clk=0;
  • money_in1=0;
  • money_in2=0;
  • #100 money_in1=10;
  • #100 money_in1=10;
  • #100 money_in2=50;
  • #100
  • $finish;
  • end
  • always #5 clk=~clk;
  • endmodule
  •

网友:
确实有问题。
//-------
01.大小写可能是上传过程中出现的,这个修改后忽略;
02.看你上传代码的Line_57~Line_68,已经是一个完整的always块了,但是下面还有状态机代码。如果不是上传过程中出现的此种情况,这算一个错误了。
03.代码中的logic是什么?如果不是上传过程中出现的此种情况,这是一个错误。logic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是reg还是wire。
04.不规范情况。在时序逻辑中使用阻塞赋值。例如time_cnt_s/time_cnt_1。

网友:
改吧,主要是组合逻辑/时序逻辑/阻塞赋值/非阻塞赋值的问题。建议改之前搜索一下三段式状态机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