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开发,电脑配置问题

楼主(2020-06-04):
最近准备买台电脑开发FPGA,主要应该考虑那些方面的配置?

网友:
01.如果是单人学习加工作,台式机建议CPU选I7系列(最少I5系列),内存16GB(最少8GB),硬盘看个人需求(我的是固态512G+1T机械)。操作系统win7的兼容性会更好一些(Win10也可以)。想携带方便选购笔记本,CPU最好I7,内存不小于16GB。
02.如果是多人工作,建议购买服务器或者工作站(有win-server版本,操作环境是Windows;如果选择Linux服务器,配置好图形开发模式即可)。然后每人配一个笔记本用来远程服务器。
03.如果仅仅是入门学习/语法学习,随意挑一个喜欢的电脑都可以,内存最少2GB。
---------------------------------------
建议先上某宝/某东,找一找联想/DELL的工作站或者台式机,配合自己的方向来选择。

楼主:
现在新出软件都需要比较高配置,动不动就几个G大小

网友(2021-10-14):
    8000块的电脑足够用了

网友:
    I7 以上    32G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