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口采集高低电平,压降很大咋回事

楼主(2020-06-04):
我想用FPGA的GPIO口采集高低电平,但是我用电源给一个3.3V的电平,电源限流10mA,接到GPIO口上只有0.8V,这是咋回事,需要怎么设置FPGA板,具体到verlog语句怎么写,小白一枚,,请大师赐教

网友:
大哥,这玩意儿不是这么玩的。
//------
01.电流限流10mA这一点非常牛。
02.FPGA输入引脚,其内部通过门电路“接地”,此时的0.8V是门电路对地电压,不是引脚的输入电压。输入电压就是你设置的3.3V。
(这句话说的可能有点不像人话,凑合理解一下)对于3.3V的引脚,好像2.0V以上是逻辑1,1.2V以下是逻辑0。
03.想看GPIO口输入的逻辑电平高低,可以测量代码设定的对应输出引脚(输出引脚驱动能力也是10mA)。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测量都可以。还可以使输出引脚连接LED(led需焊接限流电阻,一般470/560/1K都可以)。
04.FPGA的引脚驱动能力及电平设置,都在软件里。厂家不同,设置具体细节也不同。
一般,在引脚分配的图形界面可以设置。

楼主:
我的数码管管脚连着GPIO呢,GPIO是低电平时,数码管亮,我理解着那我要是找个外加电源给一个管脚一个3.3V的点压他就应该灭了,但是它没灭,只是稍微暗了一点点,量管退电压是0.8V,我需要改哪,我回复了两张图,你给我看下,这上边需要改动吗

网友:
想看GPIO口输入的逻辑电平高低,可以测量代码设定的对应输出引脚(输出引脚驱动能力也是10mA)。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测量都可以。还可以使输出引脚连接LED(led需焊接限流电阻,一般470/560/1K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