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这种元器件的管脚如何设置?

楼主(2020-06-05):
如图中的元件,它的原件管脚归类的很好,电源脚与电源脚扎堆,信号脚与信号脚扎堆,这个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A:
    建立元件的时候,你喜欢怎么归类都可以!

网友B:
    建立元件的時候自己建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元件的时候,你喜欢怎么归类都可以!

有快速归类的方法、还是手动一个一个管脚放置归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立元件的時候自己建立即可。

有快速归类的方法吗、还是手动一个一个管脚放置归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快速归类的方法吗、还是手动一个一个管脚放置归类的?

沒辦法,可以自己先建一次,下次拿出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