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双面板叠层怎么用hyperlynx来仿真

楼主(2020-06-05):
    才接触Hyperlynx仿真,发现在叠层设计中,如果是双面板,阻抗不对,400多了。如附图。我想请教一下:1.是否双面板不能用hyperlynx来仿真。
                       2.如果可以该怎么去设置呢?

    希望论坛里面的大师们解答一下。

网友:
    看看大师怎么解答

网友A:
    双面板的走线阻抗参考平面应该不是对面层,而是走线旁边的GND 铜皮。

网友:
    双层板使用共面波导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板的走线阻抗参考平面应该不是对面层,而是走线旁边的GND 铜皮。

    我的意思在仿真软件里面怎么办,在SI9000里面我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2020-11-19):
    没关系啊,直接仿就行了,stackup editor 里只是参考plane简单计算一下特征阻抗。如果实际下面有铜皮的话还是正确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