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 Mos管驱动电流计算方法?

楼主(2020-06-05):
求教大神, Mos管驱动电流计算方法?

网友:
根据Qg计算

网友A:
可以大概的计算一下:

I=(Vic-Vth)/R

Vic为IC输出电压,Vth为MOS开通的门限电压,R为驱动电阻和芯片输出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大概的计算一下:

I=(Vic-Vth)/R

OK,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