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imulink建模模型初始化初始化阶段主要完成那些工作?

楼主(2020-06-05):
在Simulink建模模型初始化初始化阶段主要完成那些工作?

网友A:
1.检测系统和模块的特性(连续或离散),以及采样时间设置是否合理(检测模块中是否有跟系统solver设置不兼容的)
2.初始化模块的输入输出,参数个数检查(设置的参数个数是否与填入的参数相同)
3.输入输出时序检查,是否存在直接馈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学习一下

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测系统和模块的特性(连续或离散),以及采样时间设置是否合理(检测模块中是否有跟系统solver设置不兼容 ...

谢谢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