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09版本画的板子,板子面积才18cm X 16CM 为什么PCB文件就38M了!!!!!!?

楼主(2020-06-05):
使用AD09版本画的板子,板子面积才18cm X 16CM  为什么PCB文件就38M了 ?

网友:
AD9生成的文件太大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
    可能是你在畫板的過程中軟件出現的崩潰后,你又存檔了文件

网友:
    有没有导入dxf文件,把dxf删了

网友:
    應該是加載了True Type Font 吧!在設定中取消試試。

网友:
    找选项中,将内嵌字体选项去掉就会小很多,但是给板厂有可能因为没有对应字体导致字体错误(乱码,尺寸、位置错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