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识别贴片二极管 ?

楼主(2020-06-05):
贴片二极管又称晶体二极管,简称二极管(diode),另外,还有早期的真空电子二极管;它是一种具有单向传导电流的电子器件。
目录

  • 产品介绍
  • 具体参数
  • 怎样识别贴片二极管

  产品介绍

  •     贴片二极管又称晶体二极管,简称二极管(diode),另外,还有早期的真空电子二极管;它是一种具有单向传导电流的电子器件。在半导体二极管内部有一个PN结两个引线端子,这种电子器件按照外加电压的方向,具备单向电流的转导性。一般来讲,贴片晶体二极管是一个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烧结形成的p-n结界面。在其界面的两侧形成空间电荷层,构成自建电场。当外加电压等于零时,由于p-n 结两边载流子的浓度差引起扩散电流和由自建电场引起的漂移电流相等而处于电平衡状态,这也是常态下的二极管特性。

  具体参数

  •     贴片二极管的管压降:硅二极管(不发光类型)正向管压降0.7V,锗管正向管压降为0.3V,发光二极管正向管压降会随不同发光颜色而不同。主要有三种颜色,具体压降参考值如下:红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2.0--2.2V,黄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1.8—2.0V,绿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3.0—3.2V,正常发光时的额定电流约为20mA。贴片二极管的电压与电流不是线性关系,所以在将不同的贴片二极管并联的时候要接相适应的电阻。
        贴片二极管特性 贴片二极管(英语:Diode),电子元件当中,一种具有两个电极的装置,只允许电流由单一方向流过。许多的使用是应用其整流的功能。而变容二极管(Varicap Diode)则用来当作电子式的可调电容器。

  怎样识别贴片二极管

  •     1.普通贴片二极管识别
    (1)普通贴片二极管正、负极判别
        贴片二极管的正、负极的判别,通常观察管子外壳标示即可,当遇到外壳标示磨损严重时,可利用万用表欧姆档进行判别。
    将万用表置于R×100 Ω或R×1 kΩ档,先用万用表红、黑两表笔任意测量贴片二极管两引脚间的电阻值,然后对调表笔再测一次。在两次测量结果中,选择阻值较小的一次为准,黑表笔所接的一端为贴片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所接的另一端为贴片二极管的负极;所测阻值为贴片二极管正向电阻(一般为几百欧姆至几千欧姆),另一组阻值为贴片二极管反向电阻(一般为几十千欧姆至几百千欧姆)。

        (2)普通贴片二极管性能好坏判别
        对普通贴片二极管性能好坏的检测通常在开路状态(脱离电路板)下进行,测量方法如下:
    用万用表R×100 Ω 档或R×1 kΩ 档测量普通贴片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根据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可知,其正、反向电阻相差越大,说明其单向导电性越好。若测得正、反向电阻相差不大,说明贴片二极管单向导电性能变差;若正、反向电阻都很大,说明贴片二极管已开路失效;若正、反向电阻都很小,则说明贴片二极管已击穿失效。当贴片二极管出现上述三种情况时,须更换二极管。

    2.常用特殊贴片二极管识别
        (1)稳压贴片二极管的检测
        稳压贴片二极管的检测主要包括以下三项:
    ①稳压贴片二极管正、负极判别。
        稳压贴片二极管和普通贴片二极管一样,其引脚也分正、负极,使用时不能接错。其正、负极一般可根据管壳上的标志识别,例如:根据所标示的二极管符号、引线的长短、色环、色点等。如果管壳上的标示已不存在,也可利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方法与普通贴片二极管正、负极判别方法相同,此处不再赘述。

        ②稳压贴片二极管性能好坏判别。
    与普通贴片二极管的判别方法相同。正常时一般正向电阻为l0 kΩ左右,反向电阻为无穷大。

        ③稳压贴片二极管稳压值的测量。
    ,将万用表置于l0 kΩ 档,红表笔接稳压贴片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接稳压贴片二极管负极,待万用表指针偏转到一稳定值后,读出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DC10 V 刻度线上指针所指示的数值,然后按下列经验公式计算出稳压二极管的稳定值:
    稳压值Uz=(10 - 读数)×15 V
    值得注意的是:用此法测量稳压贴片二极管的稳压值要受万用表高阻档所用电池电压大小的限制。即只能测量高阻档所用电池电压以下稳压值的稳压贴片二极管。

        (2)发光贴片二极管的检测

        发光贴片二极管的检测方法如下:
    发光贴片二极管正、负极的判别。
    发光贴片二极管的正、负极一般可通过“目测法”
        识别,即将管子拿到光线明亮处,从侧面仔细观察两条引出线在管体内的形状,较小的一端是正极,较大的一端则是负极。当“目测法”不能识别时,也可用万用表欧姆档检测识别。
        将万用表置于10 kΩ 档(发光贴片二极管的开启电压为2 V,只有处于10 kΩ 档时才能使其导通),用万用表的红、黑两表笔分别接发光贴片二极管的两根引出线,选择指针向右偏转过半的,且管子能发出微弱光点的一组为准,这时黑表笔所接即为发光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所接为负极。

网友:
发光二极管正向管压降会随不同发光颜色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