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灯不亮,电路图哪出错了吗?

楼主(2020-06-05):
饮水机控制电路,绿灯不亮,电路图哪出错了吗?

网友:
VDD是1.5V吗?1.5V用来点灯有点勉强了

网友:
电流太小了吧

网友:
VDD 1.5V?Q2 PNP?

网友:
U4输出高,Q1导通,Q2不导通;U4输出低,Q1不导通,Q2的发射极跟基极都是低,导通不了,要把Q2的发射极跟集电极对调下就可以了。还有绿灯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
    Q2 发射极 基极都是0 咋亮?

网友:
    Q1的be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