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级封装特指什么?

楼主(2020-06-05):
器件级封装特指什么?

网友:
也称单芯片封装(single chip package) ,是对单个的电路或元器件芯片 进行包封或密封 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芯片进行封装称为多芯片封装( multichip package) , 或多芯片模件(multi-chip module) o对芯片进行包覆 。引线连接 。引出引线端子 o完成封装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