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开关电源中的环路补偿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感谢!

楼主(2020-06-05):
弱弱的问一下开关电源中的环路补偿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感谢!

网友:
开关电源的环路补偿电路的作用以下两个作用:
1、起到调节控制电压的作用,通过环路反馈控制脉冲电压的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
2、起保护作用,一旦输出电流过大,通过环路反馈控制可以限流或切断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