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差分信号线宽线距设置

楼主(2020-06-05):
有大神知道如果给定阻抗值和其他相关信息,可以在cadence里来计算线宽线距嘛

网友:
    计算阻抗一般用SI9000软件算比较合适,板厂也是用这个软件算的。下载链接:https://www.eda365.com/thread-304844-1-1.html

网友:
    计算阻抗一般用SI9000软件算比较合适,这个关于阻抗有关因素:铜厚,线宽(线距),介质厚度,阻焊油墨的厚度,等!建议先用阻抗计算软件模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