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台面的MARK点分别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20-06-05):
对于YV180或YG200类似机型,不同台面的MARK相机识别能力往往不同,有没有办法在贴装程序中分别设置不
同的MARK点的识别参数以适应每一个台面的相机,现实的问题往往只能适合-个相机,庀相机效果就不好,比.
较让人头痛。

网友:
保养一下就杠杠的了。把相机全部拆下来清理灰尘

网友:
每个相机用调光板测试一下,用局部标记麻烦

网友:
可以啊,A台做局部一,B台做局部二,C台局部三,D台局部四。四个区分别示教本台贴装的元件。还是拿个不反光的板,四个区示教一个点。分别校下亮度得了。。。四个区示教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