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法器的verilog简单实现

楼主(2020-06-05):
引言
两年前,我写过一个简单的除法器,当时由于时间问题,只实现了一个简单的逻辑电路,但是实际中大多都是时序的,所以后面给出了修改意见,但是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测试,最近发现那个简单的除法器引起了很多讨论,本小节就做一个终结。

1,RTL编码
a,div_rill.v

/*
odule:div_rill
* file name:div_rill.v
yn:yes
uthor:rill
* date:2014-04-10
*/

module div_rill
(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enable,
input [31:0] a,
input [31:0] b,

output reg [31:0] yshang,
output reg [31:0] yyushu,

output reg done
);

reg[31:0] tempa;
reg[31:0] tempb;
reg[63:0] temp_a;
reg[63:0] temp_b;

reg [5:0] status;
parameter s_idle =         6'b000000;
parameter s_init =         6'b000001;
parameter s_calc1 = 6'b000010;
parameter s_calc2 = 6'b000100;
parameter s_done =         6'b001000;

reg [31:0] i;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i <= 32'h0;
                        tempa <= 32'h1;
                        tempb <= 32'h1;
                        yshang <= 32'h1;
                        yyushu <= 32'h1;
                        done <= 1'b0;
                        status <= s_idle;
                end
        else
                begin
                        case (status)
                        s_idle:
                                begin
                                        if(enable)
                                                begin
                                                        tempa <= a;
                                                        tempb <= b;

                                                        status <= s_init;
                                                end
                                        else
                                                begin
                                                        i <= 32'h0;
                                                        tempa <= 32'h1;
                                                        tempb <= 32'h1;
                                                        yshang <= 32'h1;
                                                        yyushu <= 32'h1;
                                                        done <= 1'b0;

                                                        status <= s_idle;
                                                end
                                end

                        s_init:
                                begin
                                        temp_a = {32'h00000000,tempa};
                                        temp_b = {tempb,32'h00000000};

                                        status <= s_calc1;
                                end

                        s_calc1:
                                begin
                                        if(i < 32)
                                                begin
                                                        temp_a = {temp_a[62:0],1'b0};

                                                        status <= s_calc2;
                                                end
                                        else
                                                begin
                                                        status <= s_done;
                                                end

                                end

                        s_calc2:
                                begin
                                        if(temp_a[63:32] >= tempb)
                                                begin
                                                        temp_a = temp_a - temp_b + 1'b1;
                                                end
                                        else
                                                begin
                                                        temp_a = temp_a;
                                                end
                                        i <= i + 1'b1;
                                        status <= s_calc1;
                                end

                        s_done:
                                begin
                                        yshang <= temp_a[31:0];
                                        yyushu <= temp_a[63:32];
                                        done <= 1'b1;

                                        status <= s_idle;
                                end

                        default:
                                begin
                                        status <= s_idle;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 EOF ******************/

b,div_rill_tb.v

/*
odule:div_rill_tb
ile name:div_rill_tb.v
yn:no
* author:rill
ate:2014-04-10
*/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div_rill_tb;

reg clk;
reg rst;
reg enable;

reg [31:0] a;
reg [31:0] b;
wire [31:0] yshang;
wire [31:0] yyushu;

wire done;

initial
begin
        clk = 0;

        #10
        rst = 1;
        #20
        rst = 0;

        #15
        enable =1;
        a = 2;//$random()%10000;
        b = 7;//$random()%1000;
        #10
        enable =0;

        #1000
        enable =1;
        a = 7;//$random()%1000;
        b = 2;//$random()%100;
        #10
        enable =0;

        #1000
        enable =1;
        a = 7;//$random()%100;
        b = 7;//$random()%10;
        #10
        enable =0;

        #1000 $stop;
end

always # 5 clk = ~clk;

div_rill DIV_RILL
(
.clk (clk),
.rst (rst),

.enable (enable),
.a (a),
.b (b),

.yshang (yshang),
.yyushu (yyushu),

.done (done)
);

endmodule
/******** EOF ******************/

2,,验证结果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