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KI 激光识别误差大怎么办

楼主(2020-06-05):
最近发现JUKI激光识别贴片发现几个异常:
1、产程序设置为0805元件,实际为0603元件照贴不误,
2、CHIP元件也能被当做SOT元件贴片
3、拭二极由于坐标有误,被同时吸取两个元件,也照样贴片。

网友:
做下激光校正,高度校正

网友A:
元件尺子设置参数误判范围放小一点,激光扫描高度重新校正,标准设置参数,数据保存。像你这种情况激光最后定期做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尺子设置参数误判范围放小一点,激光扫描高度重新校正,标准设置参数,数据保存。像你这种情况激光最后 ...

校正都做过,还是还样子,设置参数误判范围是多少,我都采用设备自身默认的,没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