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p中器件mirror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0-06-05):
cadence sip中器件mirror不了?器件放不到另一面。

网友:
没选中器件吧

楼主:
选中了器件。在cadence sip中mirror不了,但在cadence package designer中是可以mirror的将器件放在反面。

楼主:
是不是在cadence sip中器件是不可以从top面mirror到bot面的吗?谁能帮忙解答下,谢谢。

楼主:
不带网络的器件可以mirror,带了网络的器件不可以mirror

网友A:
    sip的surface面和base面定了,什么类型的器件放哪一面不是可以随意变的。基板在B面 die在T面是必须的,普通器件放B面应该要画个专门的区域吧?或者工艺上能不能放B面,怎么贴装?

楼主(2020-08-04):
引用 网友A:
sip的surface面和base面定了,什么类型的器件放哪一面不是可以随意变的。基板在B面 die在T面是必须的,普通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