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09画的原理图,然后用AD18画PCB,用AD18导入PCB时出现要要先移除原本的元器

楼主(2020-06-05):
用AD09画的原理图,然后用AD18画PCB,用AD18从更新的原理图中导入PCB时出现要要先移除原本的元器件,再添加。这怎么搞,每次原本PCB中画好的模块的元器件每次都要重新弄一下。用AD09导都没问题

网友:
    不理解为啥非得两个版本切来切去   如果不想重新动  那更新原理图也用09就是

网友:
    為什麼不直接用AD18...還是分兩個地方用

网友:
    没这个玩过,所以不能保证行不行。
原理图菜单tools->convert->Reset Component unique IDs,重置所有元件的ID。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