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和433M无线模块

楼主(2020-06-05):
 315M和433M无线模块虽然不在一个频段, 靠的很近时同时发射和接收,这两个频段会相互干扰吗?

网友:
应该不会有大干扰

网友:
我把一个470M的无线透传模块放GPS模块边上,距离10cm,两个模块电源独立的,不共地。只要470M一发射,GPS信号就出错。

网友:
    看你发射信号实际占用的频带宽度了吧。控制得不好,泄漏污染到别人的频段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两个模块带宽都很大,频率接近就会产生干扰。还要考虑电路板布局布线。

网友(2020-07-28):
    不会干扰,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