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STC单片机测试电阻的电路设计

楼主(2020-06-05):
公司领导要求做一块测试板:用STC89052,12864显示屏做测试电阻用,被测电阻为四条,三条,两条,一条(比如:一个8孔接插件,上面有4个电阻,排列顺序为15K、20K、15K.20K,如果顺序错了,会报警)。求高手解答,

网友A:
    用万用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试

我们想用单片机测试

网友:
    用4路模数转换检测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2020-08-29):
    做个分压电路,用单片机ADC采样,测得电压不在一定范围内就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