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电解电容的选取问题

楼主(2020-06-05):
常用铝电解电容电源电压做滤波、储能用但是无论对于交流输入还是直流输入的电压源,铝电解电容的容值如何选择呢?
自己查阅的设计资料
说到关于输入电源的滤波电容选型,是根据RC时间常数近似等于3-5倍的电源半周期进行计算
而对于芯片直接供电的直流电压,没有什么大量资料,看到过的推荐电路和实际电路,常见的选型容值就是470uF,680uF,820uF等
唯一不同的就是选用的数量。
【1】对于给芯片供电的电源的滤波、储能电容,容值选择是有计算方法吗,还是依靠经验多一些
【2】对于铝电解电容当做滤波储能用,是不是还要考虑它的 DC Bias ,即加在电容的电压越大,电容容值会有衰减。(这也是为什么有时要选择多个大电容并联,并不仅仅是因为并联扩容,而是因为当加在电容上的电压达到一定数值时,电容容值达不到它铭牌上的容值。)
【3】图示中的芯片有六个引脚需要外部电源供电,这是不是也是需要增加铝电解电容数量的一个因素?

网友A:
(1)是有算法的,基本来说还是利用Ic=c*dv/dt,一般dv对应于芯片允许的电源纹波,dt对应芯片内部门电路翻转时间,Ic对应电流需求,算出来C值是最靠谱的,这样的话就可以使用比较合理的电容数量节约成本,但目前大部分都是按照加大容量的设计,当然这样风险更小,因为计算出来的C只是理论值,实际上还需要考虑压电效应下的电容容量衰减问题。
(2)实际上肯定是要考虑的,假设你供电电压12V你选个16V的电容,那可能100uF的电容其在12V的时候有效的电容值就只有20uF,这样是可能有问题的,所以要考虑设计余量,另外电解电容还需要考虑长时间使用或者高温时的电解液挥发导致的容量下降问题,降额设计是必须的。
3、这个并不一定,一般芯片的话是为了减小环路路径要求就近管脚放置旁路电容,这个是有RE辐射要求的依据的,至于电解电容的话合理选择即可,并不一定是要这么多并联放置,不过并联放置的好处是可以减小引脚电感并且如果采用1:10或者1:100的数值排列设计可以实现较大滤波半径,有利于滤波。

网友:
问题一,有定性的算法,但主要靠经验
问题二,多电容并联还可以减小ESR,从而减小纹波
问题三,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有算法的,基本来说还是利用Ic=c*dv/dt,一般dv对应于芯片允许的电源纹波,dt对应芯片内部门电路翻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