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LPDDR3仿真问题

楼主(2020-06-05):
DDR批量仿真时碰到附件显示的问题,请问出在什么地方问题?怎么改?多谢了!

网友A:
这是什么仿真工具,按照我的理解,ODT Disable和ODT Enable时候的模型应该是不一样的,现在两个都是ODT120,软件认为逻辑有问题

网友B:
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软件

Hyperlynx9.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仿真工具,按照我的理解,ODT Disable和ODT Enable时候的模型应该是不一样的,现在两个都是ODT120 ...

Hyperlynx  附件是控制器的IBIS模型,请给看看有没问题,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Hyperlynx  附件是控制器的IBIS模型,请给看看有没问题,多谢了

我的意思是,这个不是模型的问题,是你设置时候模型选择的问题,ODT Enable应该选择带ODT的模型,ODT Disable应该选择关闭ODT的模型,你现在两种情况下都选择的是ODT120,所以仿真软件在提醒你核对一下模型选择是否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这个不是模型的问题,是你设置时候模型选择的问题,ODT Enable应该选择带ODT的模型,ODT Dis ...

  模型里面是这样的,看起来没得选,是不是需要修改模型?

网友C:
    你看看P1,M3,K5是不是对应的差分信号的P脚,如果不是就放第2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P1,M3,K5是不是对应的差分信号的P脚,如果不是就放第2列

确认了,三个都是P脚

网友:
    是不是差分信号模型被放在两个不同的model selector里了?hyperlynx的DDR wizard对IBIs的要求很严格,经常会出现各种问题,很让人头痛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了,三个都是P脚

    这个模型有点类似FPGA的模型,只列出了所支持的模型,但是没跟管脚对应,也没做model select,所以需要手动修改管脚和对应模型,麻烦的很。。。LPDDR3差分是有ODT120和ODT240可选

DIOP     -   Differential Ended P IO for DQS and CLK
DION     -   Differential Ended N IO for DQS and CLK
    DS34     -   Output Termination of 34 ohm
DS40     -   Output Termination of 40 ohm
DS48     -   Output Termination of 48 ohm
DS60     -   Output Termination of 60 ohm
    DS80     -   Output Termination of 80 ohm
    DS120    -   Output Termination of 120 ohm
ODT40    -   Input termination of 40 ohm
ODT60    -   Input termination of 60 ohm
    ODT120   -   Input termination of 120 ohm
    ODT240   -   Input termination of 240 ohm

80     LPDDR3_DIOP_DS34_ODT120               LPDDR3_DIOP_DS34_ODT12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81     LPDDR3_DION_DS34_ODT120               LPDDR3_DION_DS34_ODT12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P1     LPDDR3_DIOP_DS34_ODT120               LPDDR3_DIOP_DS34_ODT120 800.32mohm 1.29595nH 0.66915pF
R1     LPDDR3_DION_DS34_ODT120               LPDDR3_DION_DS34_ODT120 800.32mohm 1.29595nH 0.66915pF
    M3     LPDDR3_DIOP_DS34_ODT120               LPDDR3_DIOP_DS34_ODT120 800.32mohm 1.29595nH 0.66915pF
    N3     LPDDR3_DION_DS34_ODT120               LPDDR3_DION_DS34_ODT120 800.32mohm 1.29595nH 0.66915pF
    K5     LPDDR3_DIOP_DS34_ODT120               LPDDR3_DIOP_DS34_ODT120 800.32mohm 1.29595nH 0.66915pF
L5     LPDDR3_DION_DS34_ODT120               LPDDR3_DION_DS34_ODT120 800.32mohm 1.29595nH 0.66915pF
    82     LPDDR3_DIOP_DS34_ODT240               LPDDR3_DIOP_DS34_ODT24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83     LPDDR3_DION_DS34_ODT240               LPDDR3_DION_DS34_ODT24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84     LPDDR3_DIOP_DS40_ODT120               LPDDR3_DIOP_DS40_ODT12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85     LPDDR3_DION_DS40_ODT120               LPDDR3_DION_DS40_ODT12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86     LPDDR3_DIOP_DS40_ODT240               LPDDR3_DIOP_DS40_ODT24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87     LPDDR3_DION_DS40_ODT240               LPDDR3_DION_DS40_ODT24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88     LPDDR3_DIOP_DS48_ODT120               LPDDR3_DIOP_DS48_ODT12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89     LPDDR3_DION_DS48_ODT120               LPDDR3_DION_DS48_ODT12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90     LPDDR3_DIOP_DS48_ODT240               LPDDR3_DIOP_DS48_ODT24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91     LPDDR3_DION_DS48_ODT240               LPDDR3_DION_DS48_ODT24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92     LPDDR3_DIOP_DS60_ODT120               LPDDR3_DIOP_DS60_ODT12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93     LPDDR3_DION_DS60_ODT120               LPDDR3_DION_DS60_ODT12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94     LPDDR3_DIOP_DS60_ODT240               LPDDR3_DIOP_DS60_ODT24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95     LPDDR3_DION_DS60_ODT240               LPDDR3_DION_DS60_ODT24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96     LPDDR3_DIOP_DS80_ODT120               LPDDR3_DIOP_DS80_ODT12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97     LPDDR3_DION_DS80_ODT120               LPDDR3_DION_DS80_ODT12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98     LPDDR3_DIOP_DS80_ODT240               LPDDR3_DIOP_DS80_ODT24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99     LPDDR3_DION_DS80_ODT240               LPDDR3_DION_DS80_ODT240 0.0000mohm 0.0000nH 0.0000pF

修改的时候只添加了P1/R1那几个管脚对应的模型,而且都是ODT120的

网友(2020-10-14):
    我在仿真的时候也出现这个报错的,我点忽略了,最后出结果也是PAss的。你最终有解决吗?

网友(2021-02-19):
    哦,重新看了一下,你的driver和receiver用的是同一个model?对于driver来说,model类型应该是output或IO,对于receiver来说是input,需要先确认model类型是否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