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电阻器

楼主(2020-06-05):
 熔断电阻器又称保险电阻,它是一种兼具电阻器和熔断器双重功能的元件。在电路正常工作时,熔断电阻器在额定功率下发出的热量与周围介质达到平衡,它具有电阻器的功能;当电路出现异常过载超过其额定功率时,它就会像保险丝一样熔断,使连接的电路断开起到保险元件的作用,可有效地对电路中的重要元件进行保护。

  熔断电阻器的种类很多,按工作方式的不同熔断电阻器可分为不可复式和可复式两种。不可复式熔断电阻器在熔断后是不能修复的,只能更换新品。不可复式熔断电阻器的外形和普通电阻器相似,它有线绕型、碳膜型、金属膜型、氧化膜型和化学淀积膜型。当过载引起元件温度上升并达到某一温度时,涂有熔断材料的导电膜层或绕组线匝就会自动熔断使电路断开。不可复式熔断电阻的功率一般为0.25-3W,阻值在0.2Ω-20kΩ之间,当超过额定功率9-25倍时,可在605内熔断。不可复式熔断电阻器的外表大多为灰色,阻值及精度一般用色环表示,其额定功率则由电阻器的外形尺寸确定。在电子设备中,大多数采用不可复式熔断电阻。

  可复式熔断电阻器是将普通电阻器与低熔点金属串接在一个密封的外壳中而构成的,其电阻体的一端采用低熔点焊料焊接一根弹性金属片或金属丝,一旦元件过载发热时,焊点首先熔化,弹性金属片或金属丝便与电阻器断开,切断电路起保护作用。可复式熔断电阻丝在发生熔断后,可以修复使用。可复式熔断电阻器的功率一般为3-12W,阻值在1Ω-5.1kΩ之间,熔断时间在几十秒至儿百秒之间。

  熔断电阻器的主要特性有额定功率、标称阻值、阻值精度、开路电压及熔断特性等。熔断特性是熔断电阻器的最重要特性,它是指电路实际功耗为额定功耗的若干倍时,连续负荷运行一定时间后,在规定的环境温度范围内保证电阻熔断的特性。

  熔断电阻器大多用于电路的限流,因此可以说熔断电阻器的主要功能还是保险作用。熔断电阻器被广泛应用在彩色电视机、录像机等家用电器的电路中。图1为某彩色电视机的低压电源电路,其中用到两个熔断电阻器。R555熔断电阻串接在+14V供电回路中,当电视机的扫描电路及伴音电路等电路出现大电流故障时,R555将被熔断,对+14V供电的电路起到保护作用。R557熔断电阻串接在显像管灯丝回路中,当电源出现破坏性故障或行扫描逆程电容器容量减小便灯丝回路出现大电流时,Rss7便会很快熔断,可避免发生烧毁灯丝的恶性事故。

网友:
熔断电阻器的主要特性有额定功率、标称阻值、阻值精度、开路电压及熔断特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