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等长问题

楼主(2020-06-05):
问一下大神们,
1.  这个 0~50mil ,  以FD0 线长为基准,是指其它FD做到FD0  +/-50mil?   还是指其它FD做到 FD0   -50mil?

2.  如果不设置这个target, 能不能让这个群组里面自动按照最大线长与最小线长的差值为50mil为基准,出现DRC报错?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810&highlight=Allegro
约束规则设置详解

网友:
那你设置约束为25mil不就可以le

网友:
    1. 是要求其他的线长做法哦FD0+/-50Mil    2.你不设置tarfet,会自动选择一个的 (但是我没有注意),因为我一般都设置!

网友:
    1.当有时钟信号时,以时钟信号为基准线,其他信号先均在+/-50mil以内,如果没有则以任意信号为基准线,其他信号先均在+/-50mil以内,通常设置最长信号为target;2.不手动设target会带来问题,如果系统自动选择的target信号在所有信号线中线长是中间值,那么最长与最短的信号就可能相差100mil,这个时候应该设置0:25mil才能保证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