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开关

楼主(2020-06-05):
各位大佬,我开发一个产品需要共LCD屏,我想用电子开关将两边的数据线隔开,有什么样的芯片可以推荐,谢谢!

什麼樣的界面?多快的速度(時鐘)?

网友A:
128*64的点阵LCD就可以

為什麼他發問、你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8*64的点阵LCD就可以

什麼樣的界面啦!

大家需要知道有沒有雙向訊號,沒有差分或雙向訊號,用數字多工器Digital Multiplexer)就可以了。

點陣屏幕有很多是用 I2C 或 SPI 做控制。

网友:
    看看大神的推荐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两天在闭关,没有上线,是这样的:我的产品两个系统共一块屏,只能单独工作,当A工作的时候,B不工作,此时A上面的电会通过屏的数据线串到B上,从而会对B产生隐性的无可预料的问题,为解决此问题,我想加一个二选一的开关,当A工作的时候,把B端的数据线断开,一共13根线,所以想大师们推荐一个性价比好的芯片,主要是考虑成本,对于开关的参数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两天在闭关,没有上线,是这样的:我的产品两个系统共一块屏,只能单独工作,当A工作的时候,B ...

上TI官网或者其他官网看看,比如我上TI官网找就找到了五款,TS3L501E就是其中一个,至于价格,你不会找你们供应链去咨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