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下差分线拉线问题

楼主(2020-06-06):
问什么两个板卡,拉线一个可以出线平滑,一个只能进行45度的大转弯,这个应该在哪里设置? 如图,蓝色线只能这么出,浅绿色可以一点点的出线。

网友A:
    我记得实在use perference里面某个地方进行设置,保存了个图片到时候我找一下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
    但是入门的时候,往往看再多的资料,不得其要领,就差大神那一小下的点拨,茅塞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实在use perference里面某个地方进行设置,保存了个图片到时候我找一下

有无找到,我现在是用推挤方式一点点推的。效率奇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无找到,我现在是用推挤方式一点点推的。效率奇低

自己试试看是不是这个地方设置,下面那个User-Defined设置试试看!

网友:
    拉線, 右邊面板Options / Miter 設成1xwidth  指轉角的長度 , 2xwidth 就會比較開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上

楼主:
    谢谢,还有那会大佬有这个eda356的skill,我权限不够下载。

网友:
    这个地方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