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连接器附近、电容两边接地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0-06-06):
求教连接器附近、电容两边接地是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叫做拼接电容,这种情况需要结合板子的布板情况来看的,一般拼接电容运用在地分割的情况,布在连接器附近,一般是布在地分割的间隙中,主要的目的使信号的返回电流连续,减少EMI

楼主(2020-07-11):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叫做拼接电容,这种情况需要结合板子的布板情况来看的,一般拼接电容运用在地分割的情况,布在连接 ...

感谢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