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HDMI课程这节如果考虑CMC,ESD器件,AC耦合电容怎么考虑?

楼主(2020-06-07):
HDMI课程这节如果考虑CMC,ESD器件,AC耦合电容怎么考虑?
1.有耦合电容或者CMC共模电感,ESD隔开了两端线 是否需要前后分别提取S参数,然后组合
2.CMC,ESD的S参数只能找厂商要把?

网友:
    在PowerSI中赋模型,一样的提取S参数,当然也可以分开提,然后到SystemSI中组合

网友A:
    直接在PowerSI中将ECD/CMC等分立器件的port添加上,在SystemSI中利用SPICE语法连接到PCB S参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PowerSI中将ECD/CMC等分立器件的port添加上,在SystemSI中利用SPICE语法连接到PCB S参数上。

    SPICE语法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