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气流量计传感器的波形测量-示波器

楼主(2020-06-07):
空气流量计是将吸入的空气流量转换成电信号的器具。而汽车空气流量计是用来检测汽车发动机的进气量的,它将发动机进气量的信息转换成为电信号输送给车载电脑ECU。汽车空气流量计是汽车进气系统中测量进气量多少的一个传感器。发动机可以根据这个进气量的数据值来计算喷油量。 汽车空气流量计故障或损坏可能导致怠速不稳、加速不良、油耗增大、高速无力、排气管冒黑烟、尾气排放超标等。
空气流量计按传感器信号类型分类分为2种,包括模拟信号型流量计和数字信号型流量计。
我们先来看看如何用示波器测量数字信号型流量计。将通道一连接到一根BNC转香蕉头线,再将一根刺针连接到香蕉头红色接口,将一个鳄鱼夹接到香蕉头黑色接口,然后刺针连接到空气流量计传感器的信号线上,鳄鱼夹夹在车辆接地上。
宝马空气流量计传感器
接下来我们对示波器进行设置,如果你的示波器是麦科信汽修款ATO系列,那么只需要打开汽修包软件,选择传感器-空气流量计-数字,然后点确定即可。
对于其他示波器,我们首先将通道设置为直流耦合,探针类型为电压,通道衰减比为1X,开启低通30KHz, 垂直档位可以打在5V左右,打开测量项里面的幅值、高值、低值、频率进行观察。
时基可以设置为约1秒或更大,当波形显示在屏幕上时, 迅速踩下油门,从怠速到节气门全开,观察波形,这样我们可以在一个屏幕上观看从怠速到加速再回到怠速的空气流量计运动。特别注意观察行驶能力故障转速下的示波器波形和测量值。
马自达6空气流量计传感器+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对于模拟信号型流量计,这里以叶片式的来说明。叶片式空气流量计特点是将燃油泵控制开关、空气温度传感器、CO调节器及空气流量计等功能融为一体,结构较复杂,但精度较高。其工作原理是让空气流入发动机,通过测量单元,流经装有弹簧的叶片,叶片的运动与进入发动机空气数量成正比。空气叶片的运动由在碳轨道上滑动的滑臂记录,滑臂的电压输出报告给电子控制模块(ECM),然后ECM根据测量到的空气流量输送正确数量的燃油。这种空气流量计的电线连接常见的有四线式、五线式和七线式。
连接的方式和之前差不多:
  • 连接一条BNC转香蕉头线到示波器的通道一
  • 连接一个鳄鱼夹到香蕉头线的黑色接头
  • 连接一个刺针到香蕉头线的红色接头
  • 将鳄鱼夹连接到蓄电池的负极接地
  • 用刺针连接到空气流量计的信号输出端
  • 当波形显示在屏幕上时,踩下油门,从怠速到节气门全开,观察波形。

麦科信汽修款ATO的汽修包,还支持一键测试热线式的空气流量计传感器,热线式空气流量计是将加热丝均匀分布在计量通道内。传感器用一根铂丝作为热丝电阻和检测环境温度的热敏电阻,安装在进气道检测区域中。热丝通电后产生热量,气流通过热丝时,热丝的热量被冷却,控制热丝上的电流,可以保持热丝上的温度恒定。这样控制电流与进气量有着相应的比例关系,即气流可以改变空气流量计的输出电压。各汽车厂生产的热线式空气流量计输出信号略有差异。
热线式空气流量计利用热耗散原理制成,其结构简单,没有机械转动零件,使用耐久,精度高,可精确计量空气量。但由于热丝很细且暴露在空气中,在空气高速流动时,空气中的沙粒很容易击断热丝。
热线式空气流量计既有模拟也有数字,区别是数字型输出的是数字信号而模拟式输出的是电压信号,电脑不用转换可直接使用。通常数字式空气流量计在空气流量增大时频率也随之增加。

网友:
    空气流量计是将吸入的空气流量转换成电信号的器具。而汽车空气流量计是用来检测汽车发动机的进气量的,它将发动机进气量的信息转换成为电信号输送给车载电脑E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