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问题

楼主(2020-06-07):
Q1Q2型号与原理图一致,Q2控制级G为68Khz 3V方波,Q2漏极D为1.5V锯齿状,此时Q1状态是S-D直通。
请大神指点一下为什么Q2漏极为锯齿状?换了好几个MOS管都一样?

]

网友:
    楼主别急帮你分析一下,我问问我师傅,你也可以艾特版主来解决

网友A:
漏源电压(Vdss):30V,你确认这个管子用在这里合适么

网友B:
    确实是如此,这个管子用在这里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源电压(Vdss):30V,你确认这个管子用在这里合适么

    请问有什么高压的MOS管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如此,这个管子用在这里不合适

    果然是因为电压高的原因,我调到30V就好了。

网友C:
    串100k 能把Q1的电压拉低吗

网友:
    R5和R8的选值是不是有问题?建议调整下R5的值为20K左右

网友:
    学习了,管子选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100k 能把Q1的电压拉低吗

    电阻小了容易烧Q1吧 Vgs才20V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高压的MOS管推荐?

EMB60N06A

网友D:
    我仿真的很好呀,是不是你的MOS管选择错误,或者焊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仿真的很好呀,是不是你的MOS管选择错误,或者焊接反了。

找到问题了 是Q2控制级波形不是方波

网友:
    这帖子坑啊

网友:
    R12换成5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