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tabook连接数据库的odbc记录怎么删除?

楼主(2020-06-07):
      因为练习我建了几个odbc文件与不同的数据库连接,后来这些数据库我都不想用,文件都删了。在系统管理工具,用户dsn那里也删干净了,但是就是在databook配置工具的下拉菜单里还是能看到。请教有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下面这个图把这几个odbc删掉后,再进来一看,还是有。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
    明明我插了图片,怎么没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必须在designer里面databook新建的时候可以删掉以前不用的。在中心库libray manager管理工具中删不掉

网友(2020-08-18):
    请问楼主,具体在哪里删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