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函数中老提示Flag没有定义,请教大神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0-06-08):
s函数中老提示Flag没有定义,请教大神该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网友A:
因为你运行函数导致错误。函数必须要调用,不可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运行函数导致错误。函数必须要调用,不可执行

原来是这样

网友:
来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