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和FPGA各代表什么,其可编程原理各是什么?

楼主(2020-06-08):
cpldFPGA各代表什么,其可编程原理各是什么?

网友:
CPLD是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的简写, FPGA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的简写; CPLD基于 乘积项编程原理,而FPGA则是基于查找表的编程原理。

网友A:
其实你看比较新的cpld和fpga,结构都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看比较新的cpld和fpga,结构都差不多了。

谢谢,你说的对,确实差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