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指点图1中,敷铜的方式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2020-06-08):
    有哪位大神指点图1中,敷铜的方式是如何设置的?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A:
    加上禁布区就可以了。。

网友:
    没看出来,如果是正交,地孔应该也是正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禁布区就可以了。。

隐藏了禁布区;从这个图里面看,每个接地电容都加了,总不会是一个一个加上去的吧?请问有没有什么技巧?

网友:
    果然哦,加好一个其它的直接COPY就行了。要不就库里加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隐藏了禁布区;从这个图里面看,每个接地电容都加了,总不会是一个一个加上去的吧?请问有没有什么技巧?

    原来是加了禁布区,局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加了禁布区,局限了

    像这种铜箔到地的距离虽然也可以通过设规则解决。这个图里面大多数都是通过增加禁布区实现的,而且增加禁布区的走线到地的距离都很均匀(包括过孔位置,过度和自然 均匀)。其实我是想知道,这种加禁布区,有没有什么技巧?难道他们是一点点弄上去的,那效率改有多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