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铜箔的生产制造过程及主要性能指标是什么?

楼主(2020-06-08):
电解铜箔的生产制造过程及主要性能指标是什么?

网友:
    电解铜箔是覆铜板(CCL)及印制电路板(PCB)制造的重要的材料。电解铜箔生产工序简单,主要工序有 三道:溶液生箔、表面处理和产品分切。 性能指标:电解铜箔的抗剥离强度,电解铜箔的抗氧化性能,抗腐蚀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