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C3,L2,C4在电路起什么作用啊?

楼主(2020-06-08):
SYN115的手册写的是发射引脚阻抗50欧姆,那设计天线的时候是不是只要设计一个50欧姆的天线就行了呢?还是说必须按照它的数据手册里面的电路来设计呢?主要是数据手册里面那个天线电路看不懂他是怎么匹配的,求大佬指教下,他这个手册里面的天线是怎么匹配的?
如图,L1,C3,L2,C4在电路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L2, C4 组成 L 匹配网络,即调整通道阻抗,C3隔直电容,L1 滤波电感,滤除高频成分,所以除了L2,C4 需要根据你的实际走线去调整(按smith圆图),其他的采用参考设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