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使用修改铜皮命令修改铜皮的时候,切割线的颜色是否能修改下?

楼主(2020-06-08):
    如题!,请各位大佬明示 ,感谢!

网友:
    这个还真没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咋改的?使用修改铜皮命令,然后选中铜皮后,铜皮高亮,切割边缘的时候线太不明显了,我想修改下,不知道咋搞

网友:
    可以改啊,你是要改平面层分割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改的?使用修改铜皮命令,然后选中铜皮后,铜皮高亮,切割边缘的时候线太不明显了,我想修改下,不知道 ...

    颜色设置的bound栏

网友B:
    铜箔的边框颜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箔的边框颜色吗?

版主,请看图片 圈圈部分的那根线,我想把颜色修改下,层数多了之后,内层修铜皮的时候,颜色不明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请看图片 圈圈部分的那根线,我想把颜色修改下,层数多了之后,内层修铜皮的时候,颜色不明显

修改下对应层面的铜箔边框颜色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下对应层面的铜箔边框颜色即可:

    感谢版主! 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