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S参数模板,如何做S参数?

楼主(2020-06-08):
根据S参数模板,如何做S参数?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48&highlight=S%B2%CE%CA%FD  看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48&highlight=S%B2%CE%CA%FD  看看这个

S参数的意思大概理解,但想根据这个协议,建一个通道模型S参数,带入芯片的模型中。想看看芯片在这个协议要求的情况下工作情况。

网友:
    那就做一个通道链路,然后提取S参数,跟芯片模型搭起来仿真一下。

网友:
    用软件或VNA提取啊

网友:
    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支持各种传输线的阻抗规划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