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修板与返修的的目的与注意事项

楼主(2020-06-08):
]]        一、PCBA修板与返修的工艺目的
]]        ②补焊漏贴的元器件
        ③更换贴位置及损坏的元器件。
<span]        ③更换贴位置及损坏的元器件。
<span]        ④单板和整机调试后也有一些需要更换的元器件。
        ③整机出厂后返修。

<span]        ③整机出厂后返修。

<span]        二、判断需要返修的焊点
        (1)首先应给电子产品定位:判断什么样的焊点需要返修,首先应给电子产品定位,确定电子产品属于哪一级产品。3级是最高要求,如果产品属于3级,就一定要按照最高级的标准检测,因为3级产品是以可靠性作为主要目标的;如果产品属于1级,按照最低一级标准就可以了。
<span]        (1)首先应给电子产品定位:判断什么样的焊点需要返修,首先应给电子产品定位,确定电子产品属于哪一级产品。3级是最高要求,如果产品属于3级,就一定要按照最高级的标准检测,因为3级产品是以可靠性作为主要目标的;如果产品属于1级,按照最低一级标准就可以了。
<span]        (2)要明确“优良焊点”的定义:优良SMT焊点是指在设计考虑的使用环境、方式及寿命期内,能够保持电气性能和机械强度的焊点,因此,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就不必返修。
        三、返修注意事项
<span]        三、返修注意事项
<span]        ①不要损坏焊盘
        ②元件的可用性。如果是双面焊接,一个元件需要加热两次:如果出厂前返工1次,需要再加热两次(拆卸、焊接各加热1次):如果出厂后返修1次,又需要再加热两次。照这样推算,要求一个元件应能够承受6次高温焊接才算是合格品。因此,对于高可靠性产品,可能经过1次返修的元件就不能再使用,否则会发生可靠性问题
<span]        ②元件的可用性。如果是双面焊接,一个元件需要加热两次:如果出厂前返工1次,需要再加热两次(拆卸、焊接各加热1次):如果出厂后返修1次,又需要再加热两次。照这样推算,要求一个元件应能够承受6次高温焊接才算是合格品。因此,对于高可靠性产品,可能经过1次返修的元件就不能再使用,否则会发生可靠性问题
<span]        ③元件面、PCB面一定要平。
        ④尽可能地模拟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参数。
[p=null,]        ④尽可能地模拟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参数。[p=null,]        ⑤注意潜在的静电放电(ESD)危害的次数。①返修最重要的是也要按照正确的焊接曲线进行操作。

网友:
尽可能地模拟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