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过流短路保护该怎么设计呢?

楼主(2020-06-08):
用SG3525做DC-DC推挽电源 ,输出电压24V,电流10A。看见大家的设计都是高压小电流,用采样电阻和光耦就可以,但是我这边的电流太大,有10A,如果采用0.2欧的电阻,如果满载则采样电阻消耗的功率有10*10*0.2=20W,太大了。那过流短路保护该怎么设计呢?请大神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是短路保护,电流采样电阻上的电压设计在10几mV就可以,加个LM358。

网友:
直流采样,那就试试找个大功率封装的康铜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