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Gerber问题

楼主(2020-06-08):
我是按照正常步骤导入的,但是导入后图层不在一个位置,是不是我导入的时候哪里没设置啊

网友:
    这个应该要从你导出Gerber的软件哪里找原因吧,你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你是用什么软件画板的

网友:
    你的画板软件是什么

楼主:
    用的是PADS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PADS

    那你就要在出Gerber的时候设置一下,让都偏移在同一个位置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