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有锡珠的PCB板再拿回来过一次炉又没有锡珠了。

楼主(2020-06-08):
过波峰焊后,PCB板上有锡珠,但是把有锡珠的PCB板再拿回来过一次炉又没有锡珠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拍个照片看看,看有锡珠的地方是不是GND导致的锡珠,一般来说如果是GND导致的,加温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