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H-3 分块识别怎么设置?

楼主(2020-06-08):
GXH-3 分块识别怎么设置?载具上面有10块板, 每个板设置两个MAKE, 以前X系列可以打开UN全体就每块都可以识别了, 现在换了好机器居然没有那功能了, 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设置的,把分割线路板打开,每个拼板的mark点坐标输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