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应用to workspace 模块

楼主(2020-06-08):
在做simulink仿真的时候接入的是to workspace 模块, 应该怎么在matlab里做出图形

网友:
to workspace 中有变量的名字
你可以选择存成struct 或者array
程序执行完后,工作空间中会显示此变量(假设为y)
plot(y)或plot(y.signals.values)就可以画出来了

网友:
一楼回答的很详细

网友:
一般还是存成struct比较好吧 根据时间画图就可以直接用了,由多个输出时也比较好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