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的检测方法

楼主(2020-06-08):
除了型号,外形上一般没什么区别,但可以测量正向压降进行区别,直接用数字万用表测(小电流)普通二极管在0.5V以上,肖特基二极管在0.3V以下,大电流时普通二极管在0.8V左右,肖特基二极管在0.5V以下;SR350 就是表示3A50V。另肖特基二极管耐压一般在100V以下,没有150V以上的。

肖特基二极管的检测方法有哪些

答:

(1)二端型肖特基二极管的检测

1)用指针式万用表检测。将万用表置于“R×1”挡检测,黑表笔接正极,红表笔接负极。正常时,其正向电阻值为2.5~3.5Ω,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若测得正、反向电阻值均为无穷大或均接近0,则说明该肖特基二极管已开路或已被击穿损坏。

2)用数字式万用表检测

将万用表置于二极管挡,测量二端型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其正向电阻值(红表笔接正极)为2.5—3.5Ω,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若测得正、反向电阻值均为无穷大或均接近0,则说明该肖特基二极管已开路或已被击穿损坏,如图5—44所示。

(2)三端型肖特基二极管的检测

三端型肖特基二极管应先测出其公共端,判别出是共阴对管,还是共阳对管,然后再分别测量两个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现以两只分别为共阴对管和共阳对管的肖特基二极管测试为例,说明具体的检测方法,将引脚分别标号为l、2和3,万用表置于“R×1’’挡进行下述三步测试,如图5—45所示。

第一步:测量1、3引脚正、反向电阻值,若为无穷大,则说明这两个电极无单向导电性。

第二步:将黑表笔接1引脚、红表笔接2引脚,如果测得的阻值为尤穷大,冉将红黑表笔对调进行测量,如果所测阻值为2.5~3.5Ω,则说明2、l引脚具有单向导电特性,且2引脚为正、1引脚为负。

第三步:将黑表笔接3引脚、红表笔接2引脚,如果测得的阻值为无穷大,再调换红黑表笔后进行测量,如果所测阻值为2.5~3.5Ω,则说明2、3引脚具有单向导电特性,且2引脚为正、3引脚为负。

根据上述三步测量结果,即可判断被测肖特基二极管为一只共阳对管,其中2引脚为公共阳极,1、3引脚为两个阴极。相反的则为共阴对管。

网友:
三端型肖特基二极管应先测出其公共端